谁知道伦次EVS9326-ESV004的面板是什么型号

楼主(2007-08-02):
谁知道伦次EVS9326-ESV004的面板是什么型号,通380后不知面板上可否调参数,谢各位知道的,给回一下

网友A:
型号不知道,上它网站看看手册。

通380后,面板应可调参数。

楼主:
就没有人知道,他的面板型号,知道的说一下吗

网友A:
有花两天时间在这等的功夫,不如上网下选型手册,早可以查出来了!

或者向lenze中国公司电话求教。

网友B(2007-09-11):
是标准型伺服控制器

网友B:
有问题可以联系我,1380535663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