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气连接
请教编程电缆

楼主(2007-08-02):
大家好!请问OMRON的编程电缆有没有USB接口的,我以前用的是串口的。

网友A:
有的型号的PLC是有的

网友B:
比如CP1H的就是USB的.

网友C:
CS1W-CIF03
800多买的

网友D:
如果没有串口.可以用USB转接.50元.

楼主:
是不是485转232的适配器呢?不过我听说效果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