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动控制
“求助”:IPM的选型

楼主(2007-08-02):
我的电机型号为松下MSM082A1C,其额定电压为三相200V。但技术手册上没表明其额定电流是多少啊。现在我要进行IPM的选型,采用交直交方式,电源为三相380V。初步选用三菱的PM25RLA120,可其可达到的容量为3.7KW,用来驱动750W的电机是否可以呢?我也不知道是否合适,困扰了我很久了,请各位有经验的帮我指导一下,谢谢!!!!

网友A:
IPM 3.7KW 容量,驱750W电机,完全可以,只是有点儿浪费。

楼主:
我估计一下电机的电流是3A,峰值电流为8.1A,考虑2-3倍余量,IPM应能输出16~24A的电流。由于使用的母线直流电压为540V,所以IPM要耐压1200。不知道我这样考虑对不对?
另外三菱的DIP-IPM中有几款1200V级别的芯片,不过不带制动管,综合考虑的话我要选那个好呢?比如PS22054
各位大大帮我....

网友A:
电压等级选择无误,电流偏保守了,可以考虑在电机最大电流的基础上,在上浮50%~100%即可。根据上述原则自己选好了!没制动管,可以自己外加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