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杂谈
Wincc项目只能打开,不能激活

楼主(2007-08-02):
我在单位的工控机上考了Wincc的项目文件装在自己的笔记本上,可是激活的时候到一半就不动了(不是没响应),请问大家这是为什么啊?还有考了个项目不能打开,说:"用户没有执行该操作的权限,请检查当前用户在Window的用户组中的分配"!!请问着怎么解决啊!请大家帮忙!

网友A:
在打开的过程中,出现过:启动本地服务器,字样吗?

网友A:
激活到一半就不动了,如果取消激活,重新打开呢,还这样吗?

网友B:
1,检查一下wincc服务器名与操作系统计算机名是否一样。
2,检查一下wincc服务的配置是否最后一项选上了,我以前用的时候曾出现此种情况,当时试验的结果是不能把所有的选项都选,当时也没明白是授权的问题还是wincc没装好,反正去掉最后一个或两个就好了。

网友C:
回贴是一种美德。
我帮不了忙,报歉。

楼主:
服务器的名字已经改好了,是激活到"Alarm Logging RunTine"那里就过不去了!然后用任务管理器结束激活任务后再重新激活,一会儿就会自动取消激活,但是还是不动!(又不死机,也不是没有响应,就是不动)!两个项目都是在同一地方卡住!

楼主:
我在启动项的启动顺序中把报警记录运行系统取消后激活就能过"Alarm Logging Run Tine"但是有出现"Tag logging Run Time"在那里卡住!请求帮助!

楼主:
去掉报警记录运行和变量运行记录后就能激活了!

网友D(2007-11-12):
http://www.smart-sys.cn/article/show/33
这里有详细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