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十万线的国产伺服电机?

楼主(2007-08-02):
10000线的也可以,

网友A:
这取决于编码器选配,10,000应该很容易满足;100,000,就有难度了,要么由正余弦编码器细分,要么选2的17次方以上的绝对编码器,而这些都还是国内伺服厂商的技术软肋。

不知楼主要这么高的分辨率想解决什么问题?

网友B:
一定要国产的么?十万线应该能找的到的!

网友C:
10000线是什么意思?

网友D:
不知您使用在什么地方?凯奇电气伺服驱动能够支持一万线编码器!目前采用dannaher一万线编码器的驱动器正在用于北京工大和北人富士合作的无轴印刷项目上

网友B:
15位的是32768线,17位及以上的都能达到10万线,这个要求在伺服里并不高.应该很容易搞定的.

国产可能不是很容易,日系的也很少,欧系的可能比较容易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