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动控制
请问伺服电机的精度?

楼主(2007-08-02):
请问伺服电机的精度是由编码器决定的?是的话,是不是换个精度高的编码器就可以?谢谢

网友A:
可以简单地这样认为,但高到一定程度,也会受到伺服自身特性的限制。

网友B:
主要由伺服电机自己的精度决定的

网友C:
伺服电机的精度有两个方面,机械精度和电气精度。机械精度当然是电机生产商的责任了,电气精度主要是编码器和驱动器的责任;当然如果电机的特性不好,编码器和驱动器也无能为力。

网友D:
伺服电机虽和编码器有关,但和其驱动也有关。换个编码器,只是其中一种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