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组态(上位机)与PLC(下位机)连接

楼主(2007-08-02):
各位同行高手:
  现有两台西门子S7300 PLC与四台工控机(上位机),每一台PLC负责一个工程,并用两台上位机监控(初步决定选用亚控的组态王)。共完成两个工程。
  现在客户要求四态上位机要相互通讯,任意一台上位机都能监控(组态)并修改任意一个工程的参数,请问各位兄弟,用什么方法可以实现?PLC与上位机采用何种通讯方式?请指教!~

网友A:
PLC 建议采用网络模块,软件上加装 softnet .支持2个网络连接。
连接使用OPC进行连接。
软件组态王需要用到至少一个开发狗,4个运行狗。
如果采用 紫金桥 或力控,就不用买开发狗了。只要运行狗。

学生!

网友:
提个比较菜的问题:什么叫开发狗和运行狗啊?

楼主:
软件组态王需要用到至少一个开发狗,4个运行狗。
如果采用 紫金桥 或力控,就不用买开发狗了。只要运行狗。

这点强顶,谢谢,但是关于下面这条:

  PLC 建议采用网络模块,软件上加装 softnet .支持2个网络连接。
连接使用OPC进行连接。

有必要PLC也连接吗?我只用交换机把四台上位机形成局域网,共享上位机的参数不就行了吗?PLC应该没必要连接吧?

网友B:
搞一个IO服务器,其他都读写它
用以太网

网友A:
TO 袁晓军:
   你使用的方案,在结构上不如 2+1 2+1稳定,且现场的分工值班职责会不相同。

网友C:
肯定得用以太网通讯了。组态王实现监控同步和修改参数都可实现,一句两句说不清楚,问问亚控办事处。

网友D:
您好: 袁工! 好办,采用昆仑通态的触摸屏,内带嵌入式组态软件,触摸屏上带有网络接口和网络功能,能互相组网,几台屏可以绝对同步,触摸屏支持现在市面上所有的PLC通讯,有驱动,直接调用.
我们的运用案例:纺织定型机,由于机器长度很长,机器两头每头一台昆仑通态触摸屏,下面挂PLC,客户的目的,我在操控这边这台屏的时候,同时数据要同步到另外那头的屏上,现在类似这种机都是采用这种技术方案的.您的工程采用工控机+组态软件的话,价格上没有优越,而且相对会不稳定,组网也麻烦.您不防考虑改改技术方面更换为触摸屏,因为只要购买触摸屏,可以解决也您的问题,也省了购买组态软件.您有兴趣的话,可以联系我们,因为我们不单单只是生产产品,我们能提供的是从软件到硬件到技术支持整体服务.我们不仅仅只是推销产品,个人认为,换成昆仑通态的屏,不仅成本上下降了不少,关键是性能与外观上提升了很多,像一个工程互相组网的情况我们做了很多的设备厂家以及大型的系统集成项目,我们能够提供的正是您所顾虑的.
昆仑通态:158186133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