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K型热电偶的使用寿命问题?

楼主(2007-08-02):
请问各位朋友K型热电偶在渗碳炉气氛中的使用寿命是多长?一般使用的外保护管材料是什么?我们厂现在K型热电偶使用最多两个月就老化,短的仅一个月,而且老化的现象都是热电偶正极在工作端100mm附近沿热电偶有竖状裂纹,请教各位有和解决的高招?今天又因为热电偶的事挨领导批了,难啊!

网友A:
正常工作温度多高?

楼主:
940~960度,渗碳炉。

网友B:
刚玉质外保护管材料试试。

网友C:
请问铝合金熔化炉用的热电偶,用什么保护套好,
我用50MM厚的铁套,也要一个月一换.

网友D:
铝液或铜液用碳化硅保护管

网友E:
保护管用刚玉的,应该好一些

网友F:
他这个估计是有急冷急热现象!一般耐高温耐磨的保护管最好也就是刚玉的了。但遇到急冷急热现象很容易断裂。是个难题啊

网友F:
对了,用非接触测量方法吧,虽然一次投资大些,但不容易出问题

网友G:
K型热电偶不能直接在高温下用于硫,还原性或还原,氧化交替的气氛中和真空中,也不推荐用于弱氧化气氛中。
材 质     使用温度℃    特 点 及 用 途
1Cr18Ni9Ti -200—800,具有高温耐腐蚀,通常作为一般耐热钢使用
304 -200—800,低碳含量,具有良好耐晶间腐蚀性,通常作为一般耐热钢使用
316 -200—750,低碳含量,具有良好耐晶间腐蚀性,作为耐腐蚀钢使用
316L -200—750,超低碳含量,具有良好耐晶间腐蚀性,作为耐腐蚀钢使用
蒙乃尔MonelK500 -100—700,镍铜合金,具有良好耐晶间腐蚀性,适用于强硫酸等腐蚀性场合
哈氏合金 H.Alloy-276-100—700,具有良好耐晶间腐蚀性,作为耐腐蚀钢使用
Incone1600 -100—1000,镍铬铁合金,具有优良高温抗氧化性,通常作为耐热钢使用
310S -200—1000,具有高温抗氧化性,耐腐蚀性通常作为耐热钢使用
GH3030 0—1100,镍基高温合金钢,具有优良抗氧化性,耐腐蚀性,通常作为耐热钢使用
GH3039 0—1300,镍基高温合金钢,具有优良抗氧化性,耐腐蚀性,通常作为耐热钢使用
高铝质 0—1300,工业陶瓷管,具有优良抗氧化性,耐腐蚀性
钢玉管 0—1600,工业陶瓷管,具有优良抗氧化性,耐腐蚀性
3YC52 0—1300,高温合金,具有优良抗氧化性,耐腐蚀性,机械性能好,适用于高温场所
二硅化钼MoSi2 0—1600,具有优良抗氧化性,耐腐蚀性,机械性能好,适用于高温场所
QQ:289939636 MSN:wanwo_office@126.com

楼主:
首先,感谢各位的回复。我们在连续炉上使用的是刚玉保护管,但最多也就是八个月也就坏了,每次换都要成套换(不管外保护套管断与否),价格昂贵且更换不方便。但是现在同样的东西用在箱式渗碳炉上,一个月多点儿就得换,一炉零件报废就得2万。听老工人说,以前的热电偶能用3年不坏,我就纳闷,为什么我就碰不到这么质量好的热电偶呢?各位知不知道??请不吝赐教!

网友H(2007-09-04):
你的热电偶结构上有问题,渗碳炉中是还原性气体,要想热电偶寿命长,必须在结构上想办法.如有需要可发邮件ljunxian@si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