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做会造成什么不良后果吗?

楼主(2007-08-02):
在三相四线制中,把剩余的主电缆(50平方,约有五六十米)盘成一团放在地上,这样做对会产生什么不良后果吗?

网友A:
如果是一根三相四线制电缆,应该不会有严重后果

楼主:
不是一根,是四根啊,三根50平方,再加一根25平方(零线用)

网友B:
正是因为是四根,所以不会有多大的问题,如果是一根的话,可能问题就来了。

网友C:
散热不好,

网友D:
同意,散热不好。

网友E:
有些时候确实是没有办法 我这里也是 100米3*70+1铜电缆,用30米 剩下70米盘在一起

网友F:
影响散热的.

网友G:
电焊机的焊把线,长了没放开,烧了一会焊把线全少了,这才想起沤流.

网友H:
  散热不好,但是有些时候没有办法。

网友I:
电流大了发热厉害,分开或8字行摆放安全些!

网友J:
会产生涡流,发热.

网友K:
产生涡流

网友L:
不要一个方向盘要顺一圈逆一圈.如果一个方向盘电流大的时间会烧掉的!

网友M:
散热与涡流都有,更应提醒您注意的是本来如果载流量是5的话,现在只能按3计算了

网友N:
 会产生涡流,发热,你不知道把它搞短啊?多余的就把它拿到废品站去啊,多好的机会啊

网友O:
最大的问题就是发热了,很容易就出现线皮软化现象,很危险的

网友P:
盘在一起会发热,而且让领导看到了还不好,还是截短来比较好!剩下来的可以利用到别的地方.

网友Q:
剩下的怎么不拿去收废旧那换成银子?

网友R:
与其浪费在那,还要损耗,不如当废品卖掉,换包烟抽抽也好啊,呵呵
开玩笑的哦

网友S:
买得多了吗

网友T:
那么长,还是剪掉得了。并且其他地方还可能用得上。

网友U:
没多大关系

网友V:
1、电缆的总电流为零,所以盘着不会有电磁感应发生,也不会有涡流损耗;
2、当然,导线总有电阻,有电流,就有损耗,一般要求敷线长度合适为宜;
3、盘着没有多大坏处,也没有什么好处!!!
4、如果分相把单根线盘着,那就有电磁感应发生,就有电抗,就有干扰,绝对不允许!!!

网友W:
增加热损

网友X:
现在电缆那么贵,不少银子呢

网友Y:
浪费啊50P的要多少钱啊 好几千啊 我这边的这样的俺早被开除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