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电气
电机快刹的原理是什么?

楼主(2007-08-02):
电机快刹的原理是什么?

网友A:
加直流制动.

网友B:
失电报闸

网友C:
以上两种方法都是针对普通电机和变频电机的吧.

网友D:
失电报闸要比直流制动的制动力矩大

网友D:
个人认为

网友E:
大家好,多多指教.!
如果由制动的同时,再加报闸,那么安全,又快速刹车了

网友F:
机械制动\能耗制动\反接制动!!!!!!!

网友G:
锥型转子电机,失电时转子与定子靠拢,快速制动.

网友H:
刹车线圈一般是直流的,外部交流通过整流块后接到刹车线圈上
普通刹车是断开交流部分,使线圈释放,从而抱住电机轴
快速刹车是在断开交流的同时,断开直流,
快速刹车比普通刹车快大概6倍的时间,因此,一般要求较高的设备,比如升降设备必须使用快速刹车

网友I:
我用的是1461制动柜来实现直流电机的刹车,原理不清楚

网友J:
刹车电阻

网友K:
断电抱闸,也就是楼上们说的失电抱闸,比直流刹车稳定,而且故障率相当低,维护业简单,

网友L:
交流抱闸要比直流抱要好一些吧.

楼主:
老工控:既然交流已断开,那么怎么还有直流呢?是不是交流断开后,电动机变成了发电机,造成了整流快还有电。

网友M:
这时间相差及短.零点几秒.

网友H:
快零点几秒还少吗?这是运行到停止的时间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