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行注意!正泰断火器不能用

楼主(2007-08-02):
今天下午我在行车上接连换了两个正泰断火器全都不能用,先换了一个上下运行时有时有缺相现象,又去拿了一个换上晕还是和前面一个一样.我把前一个换下的拆开一看发现里面的动静触头接触相当不好,动触头铜片软而无力.没办法只好把两个断火器拿回班组拆开把动静触头处理好,又去装上.马马虎虎又能用了.不晓得什么时候又要坏了.今天我们这里高温啊换了个断火器把我全身上下湿透了.什么TMD狗屁产品.

网友A:
我用的正泰的还可以,正泰电器在国内的水平还可以呀。不过,据说现在电器有许多的假冒产品,在电视上还暴光了,你不会是买到假的了吧。

网友B:
假货太多!!!

网友C:
正泰必须正品。

网友D:
市场有点乱,仿冒太多。

网友E:
有可能是假的

网友F:
你用的肯定是假冒伪劣产品

网友G:
感觉正规的产品还可以哦!!但现在市场上面假冒的太多了.

网友H:
正泰这两年的产品还可以,特别是刀开关等。现在温州那边有很多小厂生产假冒的正泰,要注意从正规渠道走货。

网友I:
感觉就是假货
现在浙江、福建、广东小五金厂太多了

网友J:
我用着正泰的还可以,天正的就差一些了.

网友K:
应该是假的

网友L:
你那个80%是假的,正泰要是做这样的产品还能生存到今天吗?你说呢?你买的时候要看看啊!怎么那么马虎呢?

楼主:
配件不是我们自己买啊,是公司招标的厂商提供.然后公司采购员购买.我们每个月只需把下个月用的备件计划送上去就可以了,我们每月电器上的维修费用大约都在2-3万元之间,正泰产品我们用的太多了就是这次买的断火器不好.采购员说绝对是正品.

网友M:
正泰的正品一直不怎么样,不要相信宣传。

网友N:
正泰有很多分厂的产品,请选用相对好的产品.

网友O:
哎,我用了一个钥匙按钮触点根本就不通,与施奈德没法比啊,不服不行,事实就是这样!

网友P:
正泰是做假冒产品起家的

网友P:
好的动触头是用磷铜做的成本高弹性好,假冒的只是普通的黄铜成本低基本无弹性

网友Q(2007-10-28):
 水货
正泰有一模一样的东西家天不一样

网友R:
用了那么多没有发现这种情况,你的估计是假货

网友S:
不一定是假货,可能有的批次有问题,我遇到过的 ,不过是接触器.

网友T:
我以前也碰到过这种情况!!

网友U:
正泰的质量还可以

网友V:
肯定用的是假货

网友W(2007-12-05):
不要对所有的名牌厂家生产的产品出了问题就怀疑是假货,这样的事情还少吗?我在低压断路器行业里从业十几年,个人觉得,正泰的产品不怎么的.

网友X:
正泰的电磁调速器存在设计缺陷,90V输出端子与插槽经常接触不良烧毁。

网友Y:
断火限位我们一直用正华的 101系列的,我使用下来比正泰的好些.
我们公司共有32台电动葫芦.

网友Y:
品种太多了,不可能样样都是精品,有时会出现些质量问题的.

网友Z:
恐怕是用了假货了吧  我们用的都好好的

网友AA(2008-03-21):
正泰的质量的确不怎么好,我们用的正泰的低压电气经常坏

网友X:
听说正泰和德力西的老总是大学同学,一人是班长,一人是体育委员,各位有没有听说???是不是呢?

网友AB(2009-04-02):
电器产品假货太多,注意啊

网友AC:
肯定是假冒伪劣产品 ,你家采购可能拿回扣了

网友AD:
正品里边也有质量不好的。

网友AE:
新的不表示是好的,正泰也不表示是好的。再说正泰也有真有假,不要一棍子打翻一船人。采购会告诉你他吃回扣吗?呵呵呵呵,有些事情大家知道就好了,不必要说穿。

网友AF:
引用 网友O:
哎,我用了一个钥匙按钮触点根本就不通,与施奈德没法比啊,不服不行,事实就是这样!
国内某某的牌子是蛮响,但是分厂挂靠的太多,不一定是原厂的东西,管理质量不一定都是一样的,

网友AG:
现在的假的东西太多了,,,,要小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