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变频器的控制

楼主(2007-08-03):
马达放下重物,变频器减速50hz到10hz.变频器显示10hz但更50hz时速度一样.马达提起重物正常.请问是不是变频器问题.马达4.5kw,减速器.已换新的改变参数能变好吗.施耐德牌变频器.

网友A:
还应该是机械惯性问题!看看停车方式!看看适当加点直流制动

楼主:
我估计也是,但以前3年都没有过.减速器是蜗轮蜗杆的60:1.停车是自动停车.马达是电磁制动马达.减速须要加直流制动吗?

网友A:
你可以把停车该成 减速停车方式 最低10NZ是实际需要的吗?

网友B:
低频时力矩不足(下放时电机处于发电运行状态)

网友C:
应该加旋转光电编码器,采用速度闭环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