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控(CNC)
求助松下伺服驱动器

楼主(2007-08-03):
我公司有一台数控冲床在运行过程中Y轴伺服驱动器老是报警故障编码是16 换了一台伺服电机结果还是一个样.会不会是驱动器本身有问题?请各位老师指点 此种驱动器的型号是:MDDDT3530003

网友A:
你最好还是将伺服驱动器上的标签图片贴上来看看了!!!

网友B:
搞清楚16报警的含意,再对症查找原因。

网友C:
报警故障编码是16 : 过载报警。。 你再重新设置下增益参数。当然,原因很多。你可以参照说明书慢慢排除。在那里采购的?没有说明书?可以管北京阿沃德自动化设备有限公司,要一份。
010-65546720

网友D:
一,检查布线。
二,检查电机和驱动器是否匹配。
三,Pr72 是否为0
四,做过自动整定没有。
五,有无制动器,制动器有无误动作。
六,延长加、减速时间。
如还有疑问 可以致电 13651689169

网友E(2007-09-06):
大部分是机械原因 松下过载能力比较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