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iemens)PLC
[转帖]s7200一个模拟量编程小例子

楼主(2007-08-03):
S7-200模拟量算法程序(非常实用)
SIEMENS S7-200系列模拟量算法程序,模拟量扩展模块EM231 ,温度传感器为1-5V 对应温度为-30-70度,此算法程序如下:
LD AIW0, VW2012
MOVD &VB2012, AC1
MOVW *AC1, VW2024
DIV +320, VD2022
MUL +10, VD2020
DIV +320, VD2020
MOVW VW2022, VW2026
MOVW +0, VW2022
MUL +10, VD2022
+I VW2024, VW2026
-I +300, VW2026
MOVW VW2026, *AC2 通过AC2显示温度值
本程序已在工业应用中,可拷贝后直接粘贴到程序中使用.友情奉献

网友A:
应用试试

网友B:
是不是有几个温度传感器呀,不然为什么要用指针呢?

网友C:
我感觉程序不太好。
1、200中好象应该有 LD SM0.0
2、如果传感器测量范围确定,可以先简化运算,这样3个块就可以了;但这样得到的温度是整形。
3、这样的程序应用不广泛,因为没有把传感器的测量上下限作为输入。

网友D:
几乎是废物

网友:
大哥 不行啊

网友E:
自己编写就可以了,应该没有什么问题把

网友C:
我感觉始终不行。哪位高手来讲几句,我们也好学习学习。

网友F:
应该有 LD SM0.0

网友F:
DIV +320, VD2020 ??????

网友F:
DIV +320, VD2022
MUL +10, VD2020
DIV +320, VD202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