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交直流接地的问题

楼主(2007-08-03):
[b]工程中交流电和直流电的接地应该如何处理?信号地又应该如何正确处理?

网友A:
没有遇到过

网友B:
你说到的一般出现在多种电源信号接点的情况下,低压控制较少出理,微电方面考虑得很多,一般的说交直信号地先分开各自接地,然后再汇聚到一单一接地点,这样才能保证不相互产生杆扰,保证信号完整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