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itech罗升-HMI
请教HITECH高手联机后出现COM2口联接故障问题

楼主(2007-08-03):
我公司现在用的是HETECH的屏子PWS6600C和PWS6800C,连接的PLC为S7-200和FX1N,通信参数均为系统默认值,联机后刚开始时一切正常,可运行一段时间后(时间很短,几分钟或几小时),就出现COM2口联接异常异常,过一会又好了,不久后又开始出现该故障,而我发现HETECH的反应速度很慢,希望高手能帮我想想办法,到底是什么原因产生这类故障,谢谢了!

网友A:
楼主:
你的问题可否再详细一点.你是两台人机各连接一个PLC,然后人机之间再互相通讯还是一个人机连接两个PLC,另外一个人机作为从站呢.由于不知道你系统具体的结构,所以不大好分析原因。
可以加我的QQ285684322 研究研究.
我的邮箱 linh8278@163.com

网友B:
你们好!请问楼主的问题解决了么,我遇到了和你类似的一个问题,我是PWS6800C与FX2N通讯,工作一切正常,可是在运行过程中,会频率不定的出现“COM2通讯异常”的现象,但是闪一下就没了。请问是什么原因?谢谢

楼主:
刚才我又重新试了一下,将指拨开关10打在OFF位置后,运行了一下,好象一切又正常了.我在观察一下看还会不会出现故障.

楼主:
都是1对1连接,一个屏只连一台PLC,30的MS好了,可是S7-200的还没找到原因.

网友A:
我以为是两台屏之间也有通讯了.如果是单屏单机出现这个问题,应该是哪里设置的问题了/
王芳:你哪个出现的报警应该是你和PLC没有通讯上。检查通讯设置和连接线有没有问题.

网友C:
您使用的ADP版本应该是低于ADP6.1.1.03,所以在通讯时才需要将指拨开关10拨至OFF的位置,因为FX1N是的采用422通讯的.出现COM2通讯错误的话,请检查通讯参数设置\指拨开关\通讯线三个方面.

网友D:
建议换屏 15818613323

网友B:
谢谢你们,不过我换过屏,换过线,而且奇怪的是屏可以正常工作。所以参数应该设置没有问题,而且我们以前一直都用的相同的屏没有出现过这个问题。指拨开关10我也拨到OFF上了。请问还有其他的原因了么。谢谢

楼主:
我这边的情况这两天好想还好,都比较正常了,屏与FX系列连接时的参数:9600,e,7,1,COM2口通讯,这也是系统默认的参数,然后指拨5,6,7,10在OFF位置,屏与西门子s7-200的连接参数:9600,e,8,1,COM2口通讯,指拨5,6,7在OFF位置,其余ON位,可就是经常出现通信异常COM2连接故障.

楼主:
在线模拟时,却是一切正常,郁闷!

网友B:
请问你的屏和PLC通讯是不是也正常而出现报警COM2通讯异常,这个问题怎么能解决,现在还会出现通讯异常后按键不起作用。

网友E:
出现COM2通讯异常一闪而过的问题有种可能是PLC的运行状态是不是应该改为监控状态,我的与OMRON的通讯也有这样的问题.
至于出现通讯异常后按钮失效最好还是与供应商咨询一下.

网友B:
请问PLC的422口如果有问题会不会把触屏的COM2口烧坏,还有怎么可以检测出PLC的422口是否有问题。您说的把PLC改为监控状态是什么意思,PLC不是就一个开关运行停止么。改为监控还怎么工作。因为我已经换过屏了,所以应该和屏没有关系吧。

网友A:
OMORN的是有分监控状态的问题,但三菱的则没有这个问题,所以与这个应该没有关系.
你哪个一定是通讯上的问题,另外上面跳出的警报代码是多少。可以将命令延迟或通讯延时调大一点看看会不会还有这个现象.因为听你说的通讯读写都正常,那应该只是通讯中尾码错误或没有收到.一般来说串口烧坏是完全不能通讯的。

网友F:
当心 ,HITECH软件版本升级后如果安装不正确会出现通讯异常及按键不起作用的情况。用旧版本的软件下载一下程序试一下。

网友G:
我之前是搞工控的。也遇到过这样的问题,先看看你整体的控制系统有些什么控制器,,伺服或者变频器等之类的。可能是线路屏蔽的问题。

网友B:
谢谢,现在的设备上没有伺服,只有一干泵内置有变频器,可是它离PLC很远,而且我们这个设备系统不是第一次使用,以前都没有出现过这样的问题。现在有一个触屏的COM2口已经被烧掉,但屏没有坏,COM1口还能用。换上的屏也还是报错。也不敢再用了。到底可能是什么原因引起的呢。

网友B:
通讯口被烧坏可能是哪里不对呢

楼主:
系统种类比较多,大都是与S7-200通信,很少有变频器,每个系统都是一个PLC一个屏,30的那套系统将指拨5,6,7,10打到OFF后MS好了,这段时间都比较正常,西门子的有些还是不行,屏的反应比较慢,偶尔也还有COM2通信故障报警,与天津罗升联系他们的解释是S7-200的分国产和进口,如果是国产的话那么在工作参数里连接方式应为PPI:NETWORK,如果是进口的话那么在工作参数里连接方式应为PPI:1 TO 1,再设延迟时间20MS左右,我的是国产的S7-200PLC,将连接方式改为PPI:NETWORK后,没什么效果,有的系统甚至比改之前还差.郁闷ING,想换个品牌.

网友H:
你们的西门子是不是S7-200CN的?我用S7-200CN的PLC和TD220连也是不正常,最后只好改成显示用。但是和S7-200(非CN)一起用很正常,你们如果是和CN连用的话,试着改一下PLC看看,仅供参考。

网友I(2007-09-16):
估计是屏读取当前个PLC时,当前画面需要读取另一PLC的.......
以前用过,但不会断线,只是有停顿而已

网友J:
建议提高波特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