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频炉和中频炉释意

楼主(2007-08-03):
高频炉和中频炉在平常的表述中,常用如:0.75T来表示.请问:这样表示的物理意义是什么?

网友A:
“0.75T”扫描淬火质量数为0.75吨

楼主:
先谢谢楼上的
但是我还是没有明白几吨到底表示的是什么意思

网友B:
通常对于冶炼炉的大小用吨来表示,一般是指炉内所容钢水的重量。

网友C:
一般钢水比实际要少的多

网友B(2007-10-01):
 一般钢水比实际要少的多
----------------------------------------------------------------------------------那也的分什么型号的炉,一般在新炉壁的时候盛的较少,到了用一段时间就多了。我原来用的5T的炉,到了后期能出到15T左右,那是因为耐火材料的消耗使炉的内腔增大了。

网友B:
小型电炉一般用中频,大型电炉用电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