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在不破坏原仪表信号的情况下如何采集信号?

楼主(2007-08-03):
回路图片:http://upload.qiezi.com/photo3/orign/49565/o32858920827.jpg

采用传统的变送器连入电路的方法的话,变送器的电流会跟仪表回路的电流叠加而影响原有仪表的正常显示。

现有一厂家的设备能采集传感器信号,而对原回路没有影响,不知道是什么方法!望各位前辈指点,新人诚谢!

网友A:
采用传统的变送器连入电路的方法的话,变送器的电流会跟仪表回路的电流叠加而影响原有仪表的正常显示 ---- 这个我很看不明白

网友B:
看一下具体电路

网友C:
您的意思,是不是本来一路输出,却可以一路接仪表,一路接其他的设备??如果这样那可能是用了一入二出的模块

楼主(2007-10-19):
下面引用由量子风在 2007-8-3 12:21:00 发表的内容:
  采用传统的变送器连入电路的方法的话,变送器的电流会跟仪表回路的电流叠加而影响原有仪表的正常显示 …
--------------------------------------------------------------------------------------------
变送器的电流会与原回路电流叠加,构成干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