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利时DCS
【求助】。在不破坏原仪表信号的情况下如何采集信号?

楼主(2007-08-03):
回路图片:http://upload.qiezi.com/photo3/orign/49565/o32858920827.jpg
采用传统的变送器连入电路采集电流信号的方法的话,变送器的电流会跟仪表回路的电流叠加而影响原有仪表的正常显示。
现有一厂家的设备能采集传感器信号,而对原回路没有影响,不知道是什么方法!望各位前辈指点,新人诚谢!

网友A:
看不到图.
用一变二变换模块试试.

网友B:
加隔离栅!

网友C:
用一变二隔离模块

网友D:
你的回路是一个热敏电阻和一个指示表,这种简单回路很难再加任何东西,因为任何有一点点内阻的增加都会影响原回路的电流.建议另单独增加温度传感器和变送器.
如果一定要在原回路取出信号,得找到:
1.没有内阻的直流电流变换器.或
2.由温度指示表指针带动位移传感器看是否可能.

楼主(2007-10-19):
现在用的是某厂家的数据采集产品,据说是能采集并不干扰,原理还不是很清楚,大概是减小采集端阻值的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