烧交流接触器问题

楼主(2007-08-03):
大家交流一下,交流接触器线圈烧毁的原因可能都有哪些引起的。

网友A:
电压不匹配,曾经误把交流的接直流上了,结果烧了

网友B:
也有可能是电压不匹配,220v的接380了

网友C:
电压偏低
220V线圈通150V电压,铁心无法吸和
烧毁线圈

网友D:
铁芯被卡住了也是有可能的.

网友E:
以上讲的都对,再补充一点,频繁启停也容易烧坏线包,得电瞬时比吸合后的电流大很多.再有,国产的比进口的容易烧,假冒产品也容易烧.

网友F:
  铁心吸合不良或电压不匹配

网友G:
电压过高或过低都会造成

网友E:
频率不对也是原因.哈哈,积分又多一分.

网友E:
线包受潮了或淋雨了也是.

网友E:
 安装位置太高也容易烧坏线包.空气稀薄不利于散热.

网友H:
铁芯有油污过脏也能引起呀

网友I:
电压不稳是一方面,铁心卡是一方面,铁心接触点有灰尘或油垢会引起烧线圈,

网友J:
同意以上楼主

网友K:
环境温度高也容易烧!

网友L:
频繁启动。电压不稳。接触器内有污物等

网友E:
环境温度低也容易烧!

网友E:
湿度太大或太小也容易烧.

网友L:
回帖很快哦  瞎搞搞:

网友E:
有谁知道为什么环境温度低也容易烧?

网友M:
选用直流控制,不会烧线圈不会误动作.

网友L:
可以考虑啊

网友A:
下面引用由乙卯兔在 2007-8-4 19:18:00 发表的内容:
  选用直流控制,不会烧线圈不会误动作.
--------------------------------------------------------------------------------------------有没有搞错,头次听说这样能不烧

网友N:
 电压不稳 铁芯被卡电压不匹配

网友O:
受潮和电压过高过低都容易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