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发制造
芯片级维修及各位大侠电子方面的问题

楼主(2007-08-03):
TO:芯片级维修及各位大侠
本人对电子方面是个菜鸟,现在有个电路请教诸位,输入电压DC100V到30V我想加个稳压管来稳定电压来让LED管亮,不知这个稳压管应该取那种规格?请大家讲解一二,谢谢啦!

网友A:
直接串接一个电阻就可以了,不要加稳压管

网友B:
串个大点的电阻

楼主:
电阻选大了在输入电压低时LED就不会亮阿!

网友C:
串接一个电阻然后并稳压管

楼主:
没想明白,请指教?

网友D:
加一个78系列(如我没没记错的话,大概是7815或7824之类的,)的稳压块就可以了,我电子方面搞的不多,仅供参考。

楼主:
应该可以!只是价格稍高一点!

网友C:
78/79系列耐压只有40V左右

楼主:
可以电阻分压后再稳压啊!

网友E:
直接串接一个电阻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