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三基SA3.7KW变频器上电无反应

楼主(2007-08-03):
三基SA3.7KW变频器在正常工作时突然停机,卸下通电发现风扇一抖一抖,就是转不起来,面板无显示。求指点迷津。

网友A:
开关电源问题

楼主:
我正在查开关电源部分,分立元件都正常,就是3B417,3842,K2717,这三只元件无法判断好坏,网上也查不到实测数据资料,您能提供吗?万分感谢。

网友A:
这些可能都是好的,这种情况可能是负载太重引起的,或者是局部短路。

楼主:
哪位大侠帮帮忙啦,谢谢。

楼主:
开关变压器输出端的直流部分都有3-6K的阻值。

网友B:
把风扇拔了,看是否正常,可能风扇坏了,导致电源部分负载太重.

楼主:
我查到一只并联在开关管K2717上的752贴片电阻开路,此电阻会引起开关电源不启动吗?

网友A:
可见此电阻损坏,很有可能开关管也坏了。

网友C(2011-07-05):
求三基SA3.7KW说明书

网友C:
求三基SA3.7KW变频器说明书

网友D:
电容

把电容全部换光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