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FX1N-60MR-001,通电后error灯闪烁请问是什么原因?

楼主(2007-08-03):
三菱FX1N-60MR-001,通电后error灯闪烁,run灯不亮,power灯正常亮,请问是什么原因?

楼主:
难道没有人遇到过这样的问题吗?

楼主:
请问大家买的三菱fx系列编程电缆都多少钱???为什么有给我报价260的还有给我报价800的呢?

网友A:
电话看看程序是否有错误
电缆我们有
需要及技术问题可以联系
QQ 365871920

网友B:
程序..有问题~~~~

网友B:
通电后error灯闪烁,run灯不亮.那你张run打到运行状态..看看//还是闪烁..可以看下..程序有没有问题,,要是程序没事..那就是I/O模块有问题..

网友B:
 ERROR灯亮一般有很多种原因,比如I/O卡损坏,通信故障,数据溢出,除零,,等等。出错原因很多,一般很难通过ERROR灯来判断出错原因。还是要从程序着手去查。

楼主:
非常感谢!
触目惊心:老师,
就是在打到run的情况下error闪烁,我把所有的i/o都断开了,单独给
plc供电,也没有根电脑连接。
此plc已经用过一段时间了,最近突然出现了这个问题。

网友C:
买根COM接口的SC-09只需30~50元

网友D:
可能内部进铁屑、或PLC坏了...

网友E:
先把PLC的程序清空,看会不会有这种现象,如不会闪烁,证明是程序的问题

楼主:
现在的问题是我根本无法链接上plc,也就没法清空程序了。

网友B:
是不是你用的电缆不对啊...所以和PC通不上!!!

网友:
三菱FX1N-60MR-001,通电后error灯闪烁,run灯不亮,power灯正常亮,通常是旧货或假货,也有可能是程序错误.

楼主:
To 触目惊心:
电缆是我自己做的,从网上找的资料。因为我周围卖电缆的太黑了,最少的也要我300块大洋。
我的接线:

        plc                            pc
        2------------------------------5
        7------------------------------5
        4-----------3.9k---------------2
        1-----------3.9k---------------3
                                       7,8短接

 plc端口
   o6 o7 o8
 o3  o4   o5
   o1  o2

不知道有么有问题?

网友A:
谁卖给你300的 看什么线了

网友F:
可能是PLC有问题了

楼主:
如果plc故障一般都是什么故障?plc那部分坏掉会使error灯闪?

楼主:
To ytleader:
是青岛某家做工控的,说是国产的线,他们也不知道有没有ic,光说卖260,还说很公道......都是这个价钱......

网友G:
CPU板故障

楼主:
请问哪里有能修理plc的?最好是青岛的。

楼主:
没有人维修三菱plc的吗? 本人电话:15954220757

网友:
我倒是修,就是太远了,不好操作

网友H:
又长知识了哦

网友I:
你程序是存哪里的啊?
我遇到一次程序存卡里,我后来把卡拿掉,把程序放机器EEROM里面好了!

网友J:
以前遇到过,是硬件问题

网友K:
PLC程序可能有问题,重新下载试试.曾遇到这样情况,PLC运行一段时间后,就不运行了,出现上述情况,但PLC内明明有程序,重新下载后又好了

网友:
有可能PLC参数错误,清除重设一下内存试试

网友L:
应该时是程序故障,欧姆龙的本人做过,和你的故障一样,修改程序后好了。

网友M:
肯定是PLC硬件部分坏了

楼主:
把plc送到三菱代理商处修理,更换了cpu板,要了我1650块大洋v............................

网友N:
你从新传一个空程序,可能是你的程序有问题

网友O:
To 触目惊心:上次向你请教的OMRON PLC ERROE指示灯常亮,故障以解觉,是I/O设定问题

网友P:
闪烁一般是程序问题.有END?

网友Q:
程式有问题,可以试试输入一个空的程式进去后再执行。

网友R:
换个CPU要1650个大洋,太贵了!

网友S:
请看看是否可以与PLC能通讯了,如果不可以那有两个解释,一是PLC确实是坏了,或者是PLC的内置24伏短路所致.
如果是可以通讯,可以通过查询特殊寄存器查找原因.

网友N(2007-11-12):
转一个空程序下去,就行了

网友T:
楼上的各位,楼主都说了,是PLC坏了,换了个CPU已搞定

网友U:
是该结束了

网友V:
程序有问题;

网友N:
转一个空程序进去

网友V:
将存储器清空;
如果还闪的话,CPU板有问题,就需要维修了;

网友W:
二手PLC特价出手:
         三菱 PLC:       FX0N-40MT       1500
         GE FANUC:      IC693UEX011DP1   600
                        IC693UDR005FP1   500
           AB PLC:  1761-L32BWA/L32AWA/L32BBB 700   1761-L16BWA/L20BWA 500
                       1761-L40BXB  RR   800
          MOD1CON:  TSX 07311612/TSX 07EX1612    300
 还有FX系列的特殊模块:FX-4AD-TC/FX2N-1PG   800   FX2N-10GP  1000
                    FX-485ADP/FX-16EYSES/FX-2AD/FX-2DA/FX-1PG   400
          小型触摸屏:F930GOT-BWD       500
            远程模块:AJ65BTB1-16D      600
                                               联系:13265226676邮箱:CMGSDYB@163.com

网友X:
呵呵..可能是烧坏或者电池没点拉

网友X:
我有一跟电缆.需要的话可以联系..呵呵..yb810922@yahoo.com.cn

网友Y:
一般都是程序上的问题,从软件的工具菜单下查看PLC诊断,可以看到程序哪里有问题。

网友Z:
同意楼上的意见,一般都是程序上的问题,硬件问题太少。另外编程电缆自己做吧,我也是自己做的

网友AA(2007-12-12):
我也碰到这种情况,拆开一看,进水后I/O的输出端烧坏了,一股焦臭味

网友AB:
 一般都是程序上的问题,从软件的工具菜单下查看PLC诊断,里面有故障号,直接对照看是哪部分指令或设置搞错了

网友AC:
好呀,
是不是接错了线呀,

网友AD:
我也遇到过一次,重灌了一个程式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