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FF总线的问题

楼主(2007-08-03):
从来没有做个FF的系统,有一个非常菜的问题请教下大家,谢谢各位先。
FF总线系统中模拟量可以通过智能仪表和FF总线连接,开关量怎么弄啊?

楼主:
很急啊,请大家帮帮忙吧!

楼主:
是不是现场仪表用智能仪表,开关量都接在一个支持FF总线通讯的IO模块上,然后在和FF总线连接?

楼主:
没人知道吗?

网友A(2007-10-24):
这要看你采用哪套系统(哪个公司的).象我们SMAR公司的system302系统,开关量有两种方式:一种是模板和主控制器在一个机架上,开关量直接进模板;另一中方式是开关量先进入数采装置,由数采装置出线进主控制器.如果感兴趣,我可以提供资料给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