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电气
〓请问大家电流得出的公式〓

楼主(2007-08-03):
(无正文)

网友A:
你问的不清楚,
还是说清楚你想问的什么吧

网友B:
能不能说清楚点,电流得出的公式可以自己推出来

楼主:
您好..我碰上个问题:电流的得出公式:是电流=功率除以电压..是这样的答案吗?请问各位老师们.拜托了.有个韩国电器工程师称:姆定律这样的算法是错误的....三流与单相电流如何算???

网友C:
你是那国的??

楼主:
A<电流> V<电压> W<功率>如果是 3相380V的电压算/ 20千瓦的电机需要多少电流?韩国那位算的答案是电流需要:38A.....请问下各位20千瓦电机需要多少电流?

楼主:
我是中国上海人..
谢谢各位给个满意答案...

网友D:
交流电路功率:P=VI乘以功率因数
对称三相交流电路功率:P=1.732*VI*功率因数
V----线电压
I----线电流

网友E:
欧母定律是没有错的,只不过它是使用在没有考虑到其它因数对实际电路的影响的情况下得出的,说明白点就是理想电路的计算,实际电路电流的大小不但跟电压\电阻有关,并且跟电路的功率因数,使用效率有关:简单的计算公式为3相:P=1.732*IU*COS∮a 单相的:P=IU*COS∮a 有时可能还要考虑使用系数。

楼主:
电流=功率 除以 /[电压 乘以 庚3〈1.732〉乘以 0.8]请问下各位是这样算的吗?
他们的算法是这样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