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电气
四极漏电断路器,三极四线漏电断路器,有什么不同?

楼主(2007-08-03):
四极漏电断路器,三极四线漏电断路器好像分别用在四极四线和三极四线配电系统中,但确实不知道四极和三极四线的区别。哪位能系统的谈谈配电系统中各种配线方法和不同。

网友A:
主要区别:既有3相负载又有单相负载时,主断路器只能选用4极的,此时如果用三极的,会跳闸.

网友B:
楼上的有没有自己试过啊,你用4极的,如果用三相的电器,放心用好了,肯定不会跳的!

网友A:
那你试过,三极漏电断路器后面的负载即有三相的,也有单相的,不会跳吗?

网友C:
四极的带N,三极的不带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