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变频器

楼主(2007-08-03):
大家好,我想问一下三菱变频器老出现OL是怎么回事,应该怎么解决啊!
谢谢!

楼主:
型号是FR-S540

网友A:
检查电机是否在过负荷状态下运行.

楼主:
应该不会的啊,是不是有可能加减速时间太短了啊

网友B:
测量电机电流是否正常!

网友C:
显示OL说明要跳闸,是什么系列变频器,可设参数屏蔽一下,例如:FR540系列,可设P156=15

楼主:
我是在低速运行减速时出现OL的
有P156=15这个参数吗,好象手册上没有啊
最多P99

楼主:
我现在是用3.7的拖2.2的电机

网友D:
是不是有可能加减速时间太短

网友E:
http://www.stronging.com/三菱一级代理,大量库存,原装正品。0755-25933980-8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