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确定电机抽头首尾端?

楼主(2007-08-03):
    我碰到过一台进口的三相异步电动机,星三角启动的。这台电机的六根抽头直接从电机内部伸出来,没有接线端子。本来六个抽头是有套上标记的,后来经过多次的接线、拆线,六根线的标记全部脱落了,在这种情况下,如何能快速准确的判断出电机六根抽头的首尾端呢?

网友A:
1.灯泡法:先用灯泡或万用表查出同相的两个头,再把任意两相串接,余下一相接36V灯泡,然后把220V接入两相串接的绕组内,如果灯泡亮,表示串接的两组是起末端相连,灯泡不亮表示起起或末末相连.
2.万用表法:用直流毫安档,表笔接到任意一项的两个出线端,用电池接到另一项的两个出线端,合上开关的瞬间,如果表针摆向的值大于0,则表示电池负极所接的线与万用表所接的线是同一端(头或尾),依次类推.
3.万用表法:把六根线中任意三条连在一起,另外三条连在一起,用毫安档,表笔接两头,转动电机轴,如果指针摆动说明分组不对,可把任意一相对调,直到表针不动,则一组为头一组为尾.
台湾和日本的电机很多都没有接线端子.

楼主:
楼上的真是高手啊!!!谢了!!!

网友B:
强,我要去试试看。

网友C:
失败,失败中的失败,电工初级应会必考题,居然不会!!!!还电工!!!!该好好看书了。

楼主:
回复楼上:判断的方法有多种,我只是想要知道哪一种最简便快速.(本来我只懂得 今夜有雨 说的三种方法中的第一种)

网友D(2009-02-27):
学习了 长知识了

网友E:
这方面的资料很多的,今夜有雨说得很全面了

网友F:
同意一楼的见解。至于哪一种最简便快速,就看你用着哪种顺手了。供参考。

网友G:
同意一楼的见解。至于哪一种最简便快速,就看你用着哪种顺手了。

网友H:
用电用表一根根量一下就知道了,很快的.搞那么麻烦干什么.电工网www.diangongw.cn

网友I:
太基础了还拿出来晒

网友J:
这个问题我在读书的时候书本上都没有说啊。都是问人家问出来的。

这样吧。如果有高手的话告诉大家。

没有铭牌常规三相电机怎么才能分辨的极对数。

怎样才能分辨 三角/双Y双速电极的6条线。

怎样才能使常规电机接上电源后转向一开即中。

网友K:
谁能帮忙解释一下1楼说的3种方法的原理, 俺对电机内部不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