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300问题,盼高手

楼主(2007-08-03):
    各位大哥,小弟以前一直用200系列PLC,现急用一套300系统做一个大型流水线,但有些具体问题还不清楚如何实现,特请教高手们.谢谢,谢谢!
1.订购S7-300标准型和紧凑型PLC时,MMC存取卡是否都需要单独定货?如果我程序不是很大的话,PLC可否不装MMC卡也可以工作?
2.用笔记本下载和监视程序,是用MPI编程电缆好,还是用CP类的接口卡好?哪个比较方便和价格低廉?如果要连接Wincc,是不是笔记本也需要一个CP类的接口卡?
3.480,530,830的三种规格导轨在不够排满整个导轨时可否切断了使用?
4.各模块的背板总线是不是做附件的?还是单独购买?是卡在模块的底部吗?
5.带C的CPU模块是不是比(不带C+输入输出模块)的价格还要高?CPU313和CPU314C-2DP大概各多少钱?

网友A:
我新手,想说2句;
1、MMC卡不要单独订货;可以不要MMC卡,程序存在MMC,MMC卡的程序不会丢失。
2、MPI编程电缆好象便宜。
3、可以切断,但切断后需要打孔。以便安装。
4、总线是附件,安装在底部。
5、
我不确定自己的说法,请大虾来指点啊

网友B:
MMC卡需要根据程序容量来订货

楼主:
    那MPI编程电缆大概要多少钱啊?还有,312,CPU313C-2DP和314C-2DP大概各多少钱啊?
    呵呵,我们小公司,总是考虑成本。

网友C:
MPI编程电缆3000多
当然,水货就不用这么多了

网友D:
咨询西门子的经销商,他们会给你好的建议。

楼主:
谢谢,谢谢各位啦!还有没有更多的答案啊?我是想把工作做在前面,去问经销商不大好,只是想看一下这条线用300PLC的可能性有多少

楼主:
还有没有热心人啊?

网友B:
上面说得比较清楚了
具体价格要看分销商了

网友E:
不错,比较详细!

网友F:
有人知到S7 5。3 软件怎么进的吗,一点S7的图标就出现一个要求输入密码的对话框。不知有没有解的办法。

网友B:
还有这种情况,不可思议

网友G:
在选构PLC的时候要注意控制工艺所需要的大小选构PLC,工作区太小的PLC会影响你的PLC编程,还有就是使用WINCC的话建议使用CP343-1通讯速度比较快,连接也很方便。

不会,学习!

网友:
兄弟,你的好好培训培训

网友H:
在选构PLC的时候要注意控制工艺所需要的大小选构PLC,工作区太小的PLC会影响你的PLC编程,还有就是使用WINCC的话建议使用CP343-1通讯速度比较快,连接也很方便。兄弟,你的好好培训培训

网友I:
考虑成本可采用兼容产品,我们生产300兼容产品。品牌是SOFTLINK

网友J:
MMC卡肯定要单独定货的,据我所知没有MMC卡300的PLC是不能用的.你的组态和程序全保存在MMC卡中.带C的因为集成了SM功能块所以肯定要比不带C的贵.背板总线买模块带的.但是模块的前连接器是要单独定货的.你要用什么型号的CPU取决于你程序所需的工作存储器,而且300的工作存储器是不能扩展的

网友K:
以前老型号的300没有MMC卡可以下载和使用,现在的新型300不必须单独定MMC卡

网友K:
以前老型号的300没有MMC卡可以下载和使用,现在的新型300必须单独定MMC卡

网友L:
谁说没有MMC卡就不能用了,真无知,只要不断电就不用MMC卡

网友B:
楼上的,那是老型号的plc,新型号的必须用mmc卡,没有卡就不能下载程序

网友J:
切,有必要说的那么难听吗!说对了再牛啊

网友M:
新的MMC卡是必须另外订购的,根据你的需要来订购容量大小。

网友M:
笔记本一般是不带MPI接口的,不过如果是你自己的本本,你应该买块CP5512,如果是客户的话,你可以给他另购一个COM转MPI的转换套件,具体型号我忘记了,你可以到官网上查查

网友N:
到网上查查不就知道!!!

网友O:
可以联系我们啊!上海屹科自动化科技有限公司、www.sheagle.com.cn!MPI电缆分串口和USB口、只能编程和监视程序!如果上位机用WINCC、就看你的CPU与PC用什么通讯方式:DP或以太网!当然上位机最好是选用WINCC、如果是DP通讯、需要在PC上加装CP5611卡!至于CPU313与CPU314C-2DP的价格、就看你实际的点数!我建议用CPU313C-2DP就可以了!

网友P:
以前老型号的300没有MMC卡可以下载和使用,现在的新型300必须单独定MMC卡,严重同意,SIEMENS宣传的不需要后备电池的CPU就是这个鸟东东!!!

网友Q:
现在的cpu都需要mmc卡吧

网友R:
我想请问一个小问题,CP 343-2模块与AS-I连接I/O地址是这样分配的,谢谢

楼主:
谢谢各位的回答!学习了,对我有很大帮助。另外一个问题:前连接器和模块要分开定吗?还是CPU或SM,FM的附件?只有20和40两种规格吗?

网友A:
前连接器和模块应该是分开定的吧.好象只有20和40针两种.

网友S:
打电话问问,供应商不就可以解决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