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
求助:减速机的回差有什么影响?

楼主(2007-08-03):
我有一个问题,
假如说,
减速机和电机轴之间的连接不计回差,
减速机内各个齿轮间存在较大的回差,
而且各个齿轮间没有摩擦力的存在。
这时,我使电机以较大速度转动,
运转一段时间后,假设各齿轮间已经没有间隙,
突然间停止电机运转,
电机轴突然间停止(假设用制动器)
这时的减速器是随着电机轴的停止而停止,
还是由于惯性向前移动回差的距离?
或者是由于负载的反作用力,而停止在回差和电机轴静止的位置中间?
我听说
如果说减速器始终向同一方向旋转,就可以不计回差,
但是如果以我假设的这种条件下那?
这是正确的么?
谢谢各位大虾!多多帮忙!

网友A:
说的好! 回差就是正向运动后再反相运动 产生的位置间隙 理论上同向转动无误差 但你这样的想法正是减速机真正误差的产生情况. 不然人们都说减速机无误差不就完了?

楼主:
嗯,
那我为了实现高精度的控制,
而采用双闭环的伺服控制系统,
在伺服驱动器和伺服电机间,
在减速机输出端和上位机间,
分别形成闭环,
减速机存在的回差和电机的过冲会引起控制精度的缺失么?
影响大么?
我问过比较专业的人士,
他们说,电机一定存在过冲,
这个需要看伺服驱动器控制电机时的软度,
即尽量减少过冲,
而具体能达到什么样的结果,
需要实际去试验一下。
请教各位,到底减速机存在的回差和电机的过冲引起控制精度的缺失影响有多大?
谢谢!

网友B(2007-09-26):
你说的回差就是常说的减速机的背隙、空回,是减速机的精度衡量指标,一般指的是固定输入轴,在输出轴施加2%~3%额定输出扭矩来测量的(单位是:弧分arc min)。有正反转的场合下才要特别关心此参数。当回转直径比较大时,更不能忽视。

网友C:
我觉得有点问题,但具体在哪有说不上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