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姆龙(OMRON)PLC
欧姆龙CPM1A设密码

楼主(2007-08-03):
我想请教一下各位朋友们
我用的是CX-Programmer 6.1软件、PLC是CPM1A-40点的
我想在编程软件里设置一个密码,可是我安CX-Programmer 6.1中文操作手册里面的
(功能块定义密码保护)设置,但我怎样也设置不了
请各位这方面的高手指点一下
多谢

网友A:
操作手册里没有教你如何设置密码的吧!

网友B:
ld ar10.01
fun49
#四位密码

网友C(2007-11-28):
ld ar10.01
fun49
#四位密码
把这条指令放在程序的最前面,密码为0000-FFFF

网友D:
解 密不难的
有需要可以联系
QQ 596716790
电话 13053568244

网友E:
唉,现在好多机型密码都不算密码了。。。

网友F(2008-03-19):
LD AR1001
FUN49
#????
把上面的语句写入程序的开头位置(注:????是你所设定的密码可以是0-9,A,B,C,D,E,F)
然后使PLC断电重新上电即可.

网友G:
好啊。高手!

网友H:
怎么解啊

网友I:
解 密不难的
有需要可以联系
QQ 596716781
电话 130535665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