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00接232-485/422转换器

楼主(2007-08-03):
大家好我想用一个232-485/422转换器联接电脑和S7-200PLC,怎么接线啊,485/422模块的T+T-和R+R-怎么接到PLC的3和8角上啊?

网友A:
我知道的是,232端接电脑的232串口,一一对应就可以了;485和422是有区别的,485是半双工,200的PLC就是485,也就是说接两根线就可以了,至于接T+,T-,还是R+,R-因为没用过就不知道了,你可以试一下。我猜测应该是接T+,T-。422是全双工,我们一般用不到。

网友B:
我试了几种232到485转换器,有的可以,有的不行,我用摩莎A52或A53很好用,你可以试试.

网友C:
直接用一个RS232/RS485的就行了,你计划试试就知道了。

网友D:
用T+T-接到PLC上就可以了
《上海徽亚智能科技有限公司》专业生产销售各种PLC和PLC编程线电缆等

自动化配件,RS232/485/422/TCPIP/USB串口服务器接口转换器系列

PLC及 PLC/触摸屏/伺服编程线电缆:

三菱、西门子、欧姆龙、松下、富士、AB、GE、艾默生、施耐德、KEYENCE、
台达、永宏 等

应用领域:
● PLC编程线电缆〈适用电脑RS232接口和USB接口的PLC编程〉

三菱       松下 艾默生  施耐德     台达

西门子    欧姆龙    富士 AB     GEKEYENCE    永宏

通信接口转换器:

●1.无源 RS232 转 RS485/422<光电隔离,防雷,防浪涌>

●2.有源 RS232 转 RS485/422<光电隔离,防雷,防浪涌>

●3.RS232/485/422  中继器,隔离器,集线器

●5.USB转1口/2口/4口/8口/16口RS232转 RS 485/422

●6.PCMCIA/EXPRESSCARD<笔记本 转串口 /并口>

联系人:唐小姐<手机:15901898218>

电      话:021-55890365             传  真:021-61209365-808

M  S   N:huiya168@hotmail.com

地      址:上海市黄埔区北京东路668号赛格电子市场5楼516室

详情请访问:www.huiya168.com

网友E:
分别接S7-200 3/8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