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电磁阀

楼主(2007-08-03):
国产或合资是否有气动二位五通电磁阀,它的连接标准符合NAMUR标准,有知情者请提供信息,谢谢!

网友A:
两位5通?
你认为可以做到吗?
我个人认为做不到啊

网友B:
国产的不知道,ASCO的有。

网友C:
能否把气路图贴出来,???学习下....

网友D:
你的意思是需要2位5通电磁阀,里面走压缩空气吧。国产或合资有很多种,但符合NAMUR的很少。国产2位5通电磁阀亚德客和新益都可以,但要正品,假的较多。如果不计较国产进口。进口的有很多种可以提供。

网友E:
国产的符合符合NAMUR标准的也不少~
记忆中上海有一家就符合~不过具体厂名记不清了~
你去问问或在网上搜搜吧~~NAMUR标准也就是一个气源接口位置问题吧~~

网友F(2007-09-11):
质量不过关,密封。

网友G:
我们公司用两位十通的电磁阀,说明肯花钱肯定做的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