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PIB卡的选型

楼主(2007-08-03):
连接GPIB规格的测量器和控制器:

    一,PC的总线规格:

       常用的PCI
             LPCI
             CARD BUS
             PCMCIA
             USB
             COMPACT PCI
             ISA

       二,通讯速度
              这里有些厂家提供的多是标准品,可选的机会不多

抛砖等玉!

网友A:
什么意思

楼主:
选择时应该注意的地方

网友B:
GPIB(General Purpose Interface Bus)原來是HP公司訂的標準, 叫做HPIB, 後來變成IEEE 488的標準, 目前應該是IEEE 488.2了, 目前市場佔有率最高的應該是美國的NI公司, 自從他們收購了CEC公司後, 這應該變成一個"寡佔"的局面了, 許多的儀器只要提供GPIB介面, 價格就貴的不得了, 但是GPIB還是一個目前儀器設備連接到PC最好的方式, 特別是一些測試系統可都少不了它, 目前NI GPIB卡至少都在4,500以上, PCI/USB/cPCI的總線都有, 如何選用合適的卡, 就得依據你買的儀器設備而定, 當然軟件的完整支持還是最重要的, NI由於有一套Labview, 開發起程序比較方便, 這也可以說明為何他們的產品貴, 可是也賣得好的原因, 市面上許多其他供應商也想分時這塊餅, 但是要做到與NI的卡兼容, 以目前NI有自己GPIB芯片的因素下, 要做到確實很困難, GPIB卡供應商當然可以取得其他GPIB芯片, 但是軟件無法兼容NI, 這是比較不方便之處, 想方便, 還是忍受"高價", 買NI的GPIB卡. 目前我們泓格賣的也是NI的GPIB卡, 因為CEC已經被NI收購了.

楼主:
pigs.blog.dianyuan.com/u/50/1170939617.pdf

有资料介绍GBIP的知识

网友C(2008-01-05):
北京艾智达控制技术有限公司是GPIB专业厂家,原装全新价格便宜,有任何技术问题,可以打电话咨询。美国NI, 安捷伦Agilent,日本contec特价销售中www.azdtech.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