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实现同步控制

楼主(2007-08-03):
一个变位机,由两个伺服电机驱动.每次旋转180度.我想让两个电机以同样的速度,同时启动就可以了吧?不需要用到同步控制的主从轴吧?

网友A:
两个电机同时驱动一个物体?还是两个?

楼主:
就一个物体

网友A:
两台伺服最好别同时工作于速度模式,以免不同步时,相互较劲。论坛有类似情况的旧帖,建议搜索参考。

楼主:
谢谢了.知道用西门子的哪个FM模块好点?我没有相关资料.直接用脉冲输出的方式进行半闭环控制.只是利用马达到驱动器上的编码器就可以了吧?

网友A:
FM模块我不熟,希望有别的网友来指点。

另,真想做好同步控制或半闭环,不建议用脉冲方式。

网友B:
"我想让两个电机以同样的速度,同时启动就可以了吧?不需要用到同步控制的主从轴吧?"
用什么方式比较好,判断的基础就是您的允许两个电机在空间上、时间上多大程度上不同步。

网友C:
据说应该是主轴工作于任意模式,但将转距给定发给从轴,从轴工作于转距方式。不过可能不是所有的系统都可以做到这个方式。

但是我有做过一个系统,两个25千瓦伺服一左一右硬连接在一个旋转滚刀轴上。我用位置同步控制,效果也很好,没有什么问题。

网友D:
建议采用一个速度控制,另一个速度控制、力矩限幅,并才采用同步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