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电源
辨别新旧的方式?

楼主(2007-08-03):
我发现市场上电源模块很多是2手翻新的。一般都这么辨别啊?

网友A:
这个问题我们一直有,我们看电源模块新旧是这样的:有风扇的看风扇有没有粘灰,仔细点是可以看出来的,没有风扇的看里面的元件老化程度,引线的亮度以及洁净程度,固化的看引线,以及外观有没有划痕和翻新,一般新旧判断是可以解决的,不过有一种情况很难判断,就是本身电源用的时间不长,而且经销商进行超声波清洁后,就不好判断,只能看看接线端有没有留下痕迹了。其他比如用仪器测试的话,我们用的效果也不好的,主要就是看外观。

网友A(2008-03-22):
我以前叫独龙,改了个名字,不要见怪,补充一点点,对于一些封装电源模块的话,最容易判断的就是引脚,一般全新的引脚都会留下机械加工的痕迹,有棱有角,干净利落,二手的就不同了,一般会塘一下锡,那就可以看出来上面有锡流动的痕迹,各引脚会有比较不规则的差别,很容易判断.有的在封装表面会进行打磨,手头有同型号新的只要用卡尺量一下就知道了,模块尺寸一般不会超过0.02mm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