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我的22KW的电机,其铭牌上标明电流为:42A。请问我要计算其每相电流是多少给用什么公式呢?

楼主(2007-08-03):
还请大虾给点计算的公式了!!谢谢!

网友A:
总功率=3*相电压*相电流

楼主:
那倒过来是:相电流=总功率/(3*相电压*功率因数)了?

网友A:
总功率=3*相电压*相电流*功率因数

楼主:
请教我这样的计算对吗?22KW(电机功率)/(3*380*0.7(功率因数))=27A
这个27.5A是相电流对吗?

网友B:
铭牌上都写了42A还要算什么

楼主:
因为我现在采用是星三角启动,要计算每相电流是为了选择用多大的线径了

网友C:
其名牌上标的电流是线电流,而线电流和相电流有1.732的关系,所以你的相电流为42除以1.732等于24.249安培.

楼主:
照这样计算我的这6条电线我用6平方的铜芯线就足够了!

网友D:
最简单的办法是你先接上线拿钳流表测下电流.应该在42A左右.要以额定电流来选线,不用算相电压.

网友E:
每相电流是42A

网友F:
电流=功率/(1.732*380*功率因数*效率)

网友G:
 海水蓝蓝:  引用   加为好友   发送留言   2007-8-3 18:27:00
    其名牌上标的电流是线电流,而线电流和相电流有1.732的关系,所以你的相电流为42除以1.732等于24.249安培.

他说的对

网友H:
你用6条6平方的线是够了.我也是这样配过.没有问题呀.

网友I:
理论的公式书上有,但电动机是实在的东西.铭牌上的电流与生产厂家的工艺与材质也有关系。

网友J:
电机侧6条6平方的线是够了。主回路用10平方。三项线的电流相差不大。

网友K:
还是用10平方的吧,要考虑到环境因素等方面.

网友L:
电机电线流过的是线电流
选线根据线电流来选 不用计算相电流亚

网友M:
10平方保险

楼主:
还是节约点吧!!我用6平方电线!!

网友N:
节约有时候是更大的浪费,尤其对维修工来说!10平方吧,比较保险

网友O:
看你用在什么场所,大一点安全

网友P:
除根3就行了

网友Q:
电机侧6条6平方的线是够了

楼主:
大家就别争了!!6平方已经搞上去了。再说电机负荷不大。没什么问题。

网友R:
电机侧6条6平方的线是够了。主回路用10平方。

网友S:
可以根据p=更号3*U*I*功率因数*效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