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5KW的电动机

楼主(2007-08-03):
75KW的电动机可以用接触器吗?

网友A:
使用150A的接触器就可以

网友B:
我们250KW的都是接触器啊。。

网友C:
不知道你说的是什么意思?

网友D:
可以用接触器啊
但是你打算用什么方式启动?

网友E:
用什么方式启动

网友F:
用CJ20-160的接触器 啊一般可以 啊

网友G:
当然可以

网友H:
可以使用DJQD-01A型电动机起动控制器配合接触器实现电动机的启动和控制,详情www.huayannic.com  华炎电子。

网友I:
建议用星-▲启动
我这里就是

网友J:
可以用的,直接启动。不过接触器要用大一点的

楼主:
我这里是通过变频器控制的,接触器能和变频器用在一起吗?

网友K:
能用的 你的意思是工变频切换还是变频器前进线加接触器啊? 都是可以的!

网友L:
可以用啊!只能用在变频器的前面,不能用在变频器的后面

网友M:
没明白你楼主的意思

网友N:
为何不可以????

网友O:
可以,用星三角起动

楼主:
      冷水机浮绿昂也正常,但是就是会报高低压报警是那里出了问题啊,大家帮分析一下了!

网友P:
当然可以。

网友Q:
如果需要操作简化
 使用方便的话
 用变频吧

网友R:
有點簡單

网友S:
醉猫:  引用   加为好友   发送留言   2007-8-16 14:33:00
          冷水机浮绿昂也正常,但是就是会报高低压报警是那里出了问题啊,大家帮分析一下了!

答复:
     查冷水机的冷却水温,通常冷水机的高低压保护是串在一起,如果冷却水温过高,将造成高压过高而报警

网友T:
  中啊 !  怎么不中呀 ! 只要使用星三角启动!就没有什么大的问题!

楼主:
一般的成型机,就是生产塑料杯的机子拉,出现推杯的速度慢是什么原因呢?速度漫了就是叠杯也叠不起啊?

楼主(2007-09-03):
    一般的成型机,就是生产塑料杯的机子拉,出现推杯的速度慢是什么原因呢?速度漫了就是叠杯也叠不起啊?这应该和控制线路没有关系吧?还有和PLC有没有关系呢?请教大家!

网友U:
   可以使用接触器 但不应小于150A的

网友V:
降压启动!

网友W:
用变频器

网友X(2008-01-10):
大电流当然用接触器

网友Y:
新三脚启动

网友Z:
当然可以,降压启动!

网友AA:
自藕降压启动有配套的成品柜的,经济实用

网友AB:
用软起动好些

网友AC:
没问题,只要接触器容量够,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