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S产电PLC
这样通讯是否可以

楼主(2007-08-03):
用一台LG-PLC与触摸屏以及一台带RS232口的仪表连接,要求与屏正常通讯的同时读取仪表的数据,读取频率大约每秒20次.现在知道仪表的通讯协议,不知能不能实现.具体有什么要注意的,LG的PLC带一个485接口和一个232接口,是不是就不用再加通讯模块了?

网友A:
完全可以。PLC一个通信街口和HMI通信,另一个和仪表通信。

楼主:
谢谢楼上,请问这种通讯方式对读取频率有没有影响.120S可以吗.

楼主:
还有个问题就是,两个通讯口在通讯过程中如何区分呢?比如通道1和通道2如何确立?

网友B:
留个邮箱地址我发给你。

楼主:
谢谢楼上
WZG19740221@163.COM

网友B:
发了,结合手册再消化一下。

网友C:
应该没有问题

楼主:
已经收到了,谢谢RF

网友D:
能不能发给我参考一下 wyf980501@126.com

网友E:
建议你用485的仪表,我常用485口连接温度控制或数据采集模块,LOAD连接HMI,232(PORT0)连接计算机.

网友F:
距离远的话要用485转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