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EW变频器故障

楼主(2007-08-03):
求助:
SEW变频器通电不到两秒钟就报08错误,该变频器只用于控制电机,不知是和缘故。请熟悉SEW变频器的高手帮我分析一下,谢谢

网友A:
有几种可能:
1.如果你采用带编码器的电机,那么电机的旋向和编码器的默认AB方向不和.如果是这样,你应该把编码器的A/A反和B/B反成对调换.
2.如果有编码器,那么可能是电机的编码器没有安装好,比如机械上松了.
3.如果你做的是开环的模式,还是报警,那么请你检查电机的参数和电机的接线.

网友A:
如果是伺服电机请你把电机的进线和驱动器的出线的UVW一一对应

网友B:
我的变频器也出现同样的问题,出同现08报警,但我的系统运行了二年多,这次突然这类故障,老位高手能指点一下.

网友C(2010-03-22):
还的看电机有没有过载,要有制动刹车的情况,的看刹车有没有打开

有编码器但因为编码器损坏或者联轴器没有传动,没有信号到变频器也会报警F08

网友D:
请教各位SEW变频器的接线端子D103—Enable怎么理解,拜托了。(Enabl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