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清纱器Asic双电容检测头维修

楼主(2007-08-03):
电子清纱器大量的维修工作是对检测头的维修,保证检测头正常工作是清纱器提高清除效率的关键,因此对于清纱器用户首先应经常检查检测头工作是否正常。对故障检测头及时维修,掌握检测头维修技术和基本方法是必要的,下面就Asic双电容检测头工作点,零点检查调整方法作以介绍,供参考。
  1 检测头工作点的检查调整
  Asic双电容检测头采用电桥检测原理,由于组成电桥电路的补偿电容CO和检测电容CM、电感L1和L2在制造中参数不可能做得完全对称或长期使用,参数变化使得检测电容中尽管无纱线,但电桥电路并不是处于平衡状态,有输出信号,这个输出经加有高频振荡的检测电路后经过CL0201芯片内部解调电路解调后输出一直流电压,经过第一级运算放大器放大后 ,在第一级放大器输出端也输出一直流信号,这个直流输出电压就是检测头的工作点。工作 点电压的高低取决于电桥电路的对称情况,若组成桥路的四个器件(CO、CM、L1、L2)中CO、CM及L1、L2参数越接近,则工作点越接近零,若参数相差较大,将会出现工作点过高或过低,一般情况下,工作点电压在300mV~+300mV范围内较为理想在2V~+2V为正常范围,不能过高或过低,否则都会造成检测头灵敏度下降,出现漏切,严重时检测头将不能正常工作。
  为了调整工作点为合适值,在检测头印制板电路布线时专门留有和CO、CM焊点分别连接的印制线,较短的印制线和CO相连,较长的印制线和CM相连,用作分别调整和CO、CM并联的分布电容,改变桥路输出状态。
  若Asic双电容检测头工作点由于某种原因而超限(不在2V~+2V范围内),就要采取割印制线改变和CO或CM相并联的分布电容进行调整。调整方法:首先将检测头第一级放大器中反馈支路中RP1电位器的阻值调到中间位置(阻值为50K左右),若工作点电压小于2V时,割印制板上和检测电容CM连接的较长印制线,使工作点为合适值;若工作点电压大于+2V,割印制板上和补偿电容CO连接的较短印制线,使工作点为合适值。在割线时,要特别小心,应以每次0.1mm一点一点的割,每割完一次印制板,观察工作点变化情况,若工作点电压无变化,应停止割印制板,并检查引起工作点超限的其他原因,一般情况下可能是由于DQ094中L1、L2电感量变化较大,使桥路远远偏离平衡状态,而割线改变分布电容已无法调整,此时最好另换DQ094。
  2 检测头零点检查与调整
  检测头零点指的是检测头通电10min后,检测槽中无纱线,检测头输出端的电压值为零点,这个电压值应为-3mV~+0mV。若不在此范围内,就要进行调整并检查引起超限的原因。调整检测头的零点就是调整电源电压在第二级放大器同相输入端的分压值,使放大器输出在3mV~+0mV范围。调整方法为:
  若零点在8mV~5mV范围内,将R16位置上的560K电阻取下,在R16A位置上装560K电阻。
  若零点在5mV~3mV范围内,将R16位置上的560K电阻取掉即可。
  若零点在0mV~4mV范围内,将R16位置上的560K电阻,在该位置上装270K电阻。 若零点在4mV~8mV范围内,将R16位置上的560K电阻,在该位置上装150K电阻。
  若零点不在上述四个范围内,在确认电容C7(耦合电容)无漏电、第二级运放外围电路均正常的情况下,则一定是运算放大器NJM072Bμ零点漂移严重或损坏,使得零点超限,更换运算放大器NJM072Bμ并重新检查调整检测头工作点。
自动化网

网友A(2008-08-07):
清纱器技术交流

Q116568681TEL130143872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