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D调节如何调节滞后的设备?

楼主(2007-08-03):
PID调节,如何调节滞后的设备?
手动调节稳定,PID调节,测量值同目标值时转换稳定运行一段时间后不稳定.如何改进?

网友A:
启动自整定试试看,

网友B:
加长微分时间D.

网友C:
测量值同目标值时转换稳定运行一段时间后不稳定
积分量没调好吧?

网友D:
加长微分时间。
同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