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头痛的问题,请同行们帮帮忙

楼主(2007-08-03):
本公司有5 台活塞式空压机,1.6升的,电机为15KW,负载起动,运转电流为22A,而我们的总开关为400A,还有别的负载,大概只有120A多一点的余量,刚好够运转时的电流,如用顺序起动的话,最后的两台空压机的起动加重,电流加大,空压机容易坏。如同时起动,起动电流太大,变压器受不了,不知道有不有同行遇到过这方面的问题,请指点指点,我为这事头痛好几天了。谢谢!

网友A:
空压机起动前把供气阀门关闭,顺序逐台起动空压机,运转正常后打开供气阀门.此动作可以用电气自动控制.

网友B:
可以参考模具老兵的意见。如果不行的话把总开关换630A的试试吧。

网友C:
先卸负荷启动,全部运行正常后再加负荷.不能盲目加大总开关,要看变压器和线路容量是否够,否则变压器和线路烧掉了都不会跳闸!

网友D:
这种问题!!改成变频恒压供气是最好的办法!!

网友E:
别把变频.PLC啦什么都扯进来这和自动化没关系.
楼主问题是很头痛你所说的是那种带气压开关的2立方的小空压机吧,如果你开五台供气量刚好,可加大总空开(放心好了),不过各小空压机的空开不能加大,如果供气过剩,你的空压机电机启停频繁,命肯定不长,换成10立方一台代替那五台,你的变压器又不能启动这台电机,没办法了兄弟,就它烧吧,
你刚建厂的时候就没选好变压器省下的钱,现在来讨了,听天由命吧

网友F:
15KW的电机,负载电流为22A,这是在什么情况下?是中等还是比较大的时后?从单台设备来说负载并不算重,变压器的额定容量为多少千伏安?配电系统的功率因数是多少呢?

网友G:
唉,变压器问题就没辙了。
要不从附近其他变压器再引一路电源过来?

网友H:
 15KW的电机,负载电流为22A,这是在什么情况下?是中等还是比较大的时后?从单台设备来说负载并不算重,变压器的额定容量为多少千伏安?配电系统的功率因数是多少呢?

同意,先弄清楚各个设备的参数才能解决

楼主:
首先谢谢各位的指点。
我们这的变压器是250KVA的,我们的电用得很満,原来我们的空压机是4 台,用的是顺序起动,用电方面没问题,但最后起动的空压机老是被打坏,现要加装一台,如再用顺序起动的话,那么最后的这台就更加容易坏了。
换总开关是不行的,因我们的总进线才120平方毫米,用电本来就超标了,申请电也申不到,如有电的话,我也不会头痛了。

网友I:
参照前面的方法可以

网友J:
没事的,变压器是可以超载使用的,可以把进线换150的。

网友G:
变压器可以超载,可万一启动的时候高压侧的高压断路器跳了怎么办?

网友K:
不对呀,空压机是可以逐一启动的,还是你的气路控制没有搞好.

网友L:
你说15KW的电机22A的电流。你是在什么情况下测出来的呢?是压力快到的时候呢?还是空压机刚启动的时候呢?
做顺序启动电路应该没问题,是不是你空压机的单向阀有问题呢?单向阀如果失效电机的启动电流就会和气路的压力有直接关系。

网友K:
赞成电工小罗说的,空压机的输出是应该有单向阀的,这可以保证任何一台空压机在非运行时不会产生气体逆向泄露的.

网友M:
1:你的空气开关小了一些,变压器可以超载10%运行1小时左右按照这个容量换一个开关。
2:空压机没有满载使用电流才22A,采取顺序启动没有问题。主要是启动时把空压机的放气阀打开,启动后在关闭。

网友F:
由于文字表述,有些情况还是不清楚,不利于找到正确的解决方案。下面的疑问:
1、所说的总进线120平方是否是变压器的低压侧到400A断路器(低压总开关)的低压线路?如果是,则线径的截面肯定不够大了。
2、250KVA变压器的低压侧额定电流约400A,且不说线路的长度是多少?就是三五十米的距离起码的用2根70~95平方的电线,为一相输出线路才比较合适。
3、空压机损坏是压缩机部分还是电机(线圈)部分?什么情况下损坏的,是启动时端电压(空压机处)的电压太低,接触器锁不住反复启动造成的?
4、提议请Epqh回答以下几个问题谢谢:A、对120平方线路在最后两台压缩机启动时的负载电流进行测量,电流值是多少?B、空压机现场挂接0~450V电压表,观察最后启动空压机时电压的波动和下降值。C、无功补偿装置多少千乏,或者现有的功率因素是多少(是解决问题很重要的一个方面。

网友N:
非同时启动,可考虑空载启动,工艺应该允许

网友O:
同意梦雷的说法.

楼主:
TO:梦雷
   我们现有的空压机是4台,最后一台起动时的电流是60 多A,运行电流是27A。其他的20A 21A 22A。我们马上就要加装一台空压机,根据我们现在的情况,总进线是120平方,总开关400A空开,下面分载除去空压机有300A左右的电流,以前的空压机是顺序起动。但用气量很大,起动气压是6公斤,停是8公斤,这是生产线的要求,没办法改动的,空压机的工作量很大。24 小时生产。你说的2),我们的变压器是共用的,这是供电局给的也没法改动。线长只有30米左右。3)空压机是压缩机部分坏,电气很少坏,要不就是连杆坏就是曲轴断了。4)B C 两项都没有装置,不好意思,这是一私人企业。

网友P:
用气量这么大,我看还不如换成两台22KW螺杆式的空压机。配一个大点的气灌,因为螺杆空压机可以自动卸载的,不会平凡启动,而且运行也非常稳定,最好先进口的或合资的。

网友P:
你说说的机器老坏跟启动的关系不是很大

网友F:
epqh兄还是没能看清提问,真是遗憾!测量的是120平方在所有设备开启时候的负载电流,因为你说负载很大!而测量的时间则选择在最后几台压缩机启动的时候(可能要两人进行,一个到压缩机现场;一个测量120平方的线路的电流)。电压表是临时用一下(一块电压表也就4~5十元钱,或者向同行借一块,这不难的)主要观察最后几台压缩机启动时,现场的线电压究竟还有多少?当然你也可以在压缩机旁观察压缩机的启动,是否多数情况下一次启动都能成功,哪怕启动后运行一两分钟再跳掉,这也可以进行初步判断,现场的电压还不至于低到电机无法正常启动的状况。电是看不到东西,我们一定要借用能看到它的东西----电压表和电流表观测它,才能掌握它的情况,脑子空想没有用,情况介绍不清楚别人无法切入要害。还是建议两点:用电压表和钳型电流表观察易出故障压缩机在启动时的状况。250KVA变压器不是你们一家用的?那么加上另外的用户,该变压器总得负载的电流是多少?总开关柜上最大负荷时该柜上的电压表指示多少伏(标准为380V)?空压机如果是自动控制的(靠压力传感器反馈)现场一定要多待一些时间,起码要观察3~4次空压机启动,一定要搞清启动时的状况,也可以通过放空快速降低压力,来缩短等待时间。因为涉及到机械,可叫机修工一起参与。

网友F:
脑筋转弯:由于损坏的是压缩机,可以查看压缩机资料,上面是否注明压缩机禁止反向转动,否则极易损坏。如果有这样的规定,那么需要查明压缩机在停止的时候,有无反转现象?如果有,那么可以肯定是管路气压反向作用力的结果,应该和生产厂家联系请他们提供处理方案,而这种机械损坏和电气控制丝毫无关。如果没有反转现象(正确的旋转方向可按设备的标志并参考同型号的压缩机加以确认,有时厂家标志搞反的情况也不少见)压缩机动力启动每次都正常,停机都是压力达到设定值自动关闭的,那在电气控制上也基本上不存在什么问题。请对照之。也要注意的是不要把不是电气的问题误认是电气方面的问题,这样会走入歧路。总之要全面搞清情况,加以分析以提高诊断“病因”的能力。

楼主:
梦雷兄,你好,谢谢你的指点,你说的,我都看懂了,但我们这是私企,不是很重视电气方面的事,所花的每一分钱,都要经过老板的同意,设备的安装和调试,只要能用就可以。再说我们的变压器,本来就只有225A的用量,(98KW)   现在老板走后门搞了一点,有400A的用量了,这个用电我们都已经超过了,带负载的时候有将近500A的电流,空开温度很高,要用风扇吹着才不会跳。想要加容量,供电局不给。我们这的电压很低,一般在370V .最低可达345V.(终端电压)
空压机电气部分很少坏。只有机械部分坏,我们的电机2年了连轴承都没坏过。所以电气很少去测量,过两天我有时间了,就去处理这些事。到时我再发一个全面的贴上来。再次谢谢你,梦雷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