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交直两用电机怎样实现正反转

楼主(2007-08-03):
像手电钻,电锤等交直流两用电机能不能实现正反转?怎样换线?请各位多多指点!谢谢!

网友A:
1、这些设备无需正反转;
2、要反转,你只要将定子厉磁绕组的两端对调即可;

网友B:
你为什么要反转?

网友C:
电动工具一般不允许反转,会发生危险。
需要反转的地方按照刘志斌的方法。

网友D:
手电钻现在有的可以实现

网友E:
能,现在市场有很多这样的产品

网友F:
同意刘师傅的说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