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Mitsubishi)PLC
求助三菱PLC控制步进电机

楼主(2007-08-03):
求助三菱PLC控制步进电机
哪位前辈有这方面的资料能提供给我,本人将不胜感激,多谢!!!!
QQ 157686767
Email jeffleeche@gmail.com

网友A:
用晶体管输出的PLC输出脉冲就可以了!

网友B:
同意上楼!!!!

网友C:
PLC必须得是晶体管输出型的,用Y0和Y1输出,一个是脉冲输出一个是方向控制.

网友D:
为什么一定得用晶体管输出的PLC,其它的不可以吗?

网友C:
看你是什么样的控制方法了,如果是通讯控制就可以不用晶体管输出型的.
晶体管输出的PLC,能发出高频的脉冲信号,这正是步进电机驱动器的一种主要的受控方法.

网友E:
哪位前辈有这方面的资料能提供给我,本人将不胜感激,多谢!!!!
Email medymeng@163.com

网友F:
我这儿倒是有,不过没有I/O接线图和注释,可能看起来比较费劲,要的话可以给你

网友G:
看手册,上面说的很楚。

楼主:
TO tang dou
发给我吧,多谢!!!!!!!!!!!!

网友F:
已经发了,注意查收

网友H:
http://www.stronging.com/三菱一级代理,大量库存,原装正品。0755-25933980-831

楼主:
多谢tang dou
但是我没收到,能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