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电控箱的防尘处理与海绵如何买

楼主(2007-08-03):
维修数控车床有一年多的时间了,感觉车床本身还是较稳定的,只不过灰尘和铝沫要经常处理,也就是环境并不是很好,现有车床的防尘功能也基本上失效,海绵脱落,门关不紧。
不知各位在维修过程中有那些高招,指点一下小弟。
现在我想做的是恢复车床原有的防尘功能,海绵哪一些好一些,还有海绵如何固定在车床上。
不知各位有什么好建议。

网友A:
门上要装密封条
通风的过滤网搞可拆洗的呀

网友B:
有个塑胶框把纤维滤网安装在中间可以打开的

网友C:
还有电缆有出电柜的最好加紧线头,或者在出口处加防火堵泥封死。

楼主:
用什么胶可以把海绵固定到电控箱的铁门上,
我用504胶,没有粘上

楼主:
今天用双面胶试了,感觉还不错,就是不知能用多长时间

网友D:
双面胶应该可以的,但用强力胶会更好

网友E:
日杂商店有卖密封铝合金窗的海绵条,一面有胶的,很好用,宽窄也适合。

网友F:
我也用  谢谢了

网友G:
“防火堵泥”具体名字叫什么???

网友C:
汗……防火堵泥的正式名称叫什么我还真说不上来,我们一直都叫它防火堵泥。其实就是泥巴。

楼主:
用百度查一下,有很多
FDY有机防火堵料俗称“防火泥”,又称“可塑堵料”,是一种高效的耐火封堵材料,其主要特点是耐水、耐油、无腐蚀,具有可塑性,施工、维修比较方便,可重复使用。有良好的阻火堵烟性能,按标准封堵,耐火时间可达3小时以上。对老鼠也有一定的阻隔作用,故也称“防老鼠泥”。主要应用于电线电缆孔洞、竖井等的封堵,以防止电线电缆发生火灾时由孔洞向邻室蔓延,避免火灾事故的进一步扩大,被广泛应用于电力、电信、高屋建筑、工矿企业、造船、冶金等系统,是一种理想的防火封堵材料。

主要技术参数:(一级)

耐火极限(小时) ≥ 3
外观 红色塑料固体,具有一定柔韧性
密度,kg/m3 1.7~1.8 X103
耐水性,d 3, 无溶胀
耐油性,d 3, 无溶胀
耐腐蚀性,d 7, 无锈蚀、腐蚀现象

使用方法:
  将该堵料揉匀后均匀地嵌满孔洞,直到不透光为止,对于竖井还需用铁网等作支架。填充孔洞体积1立方米(厚度为240mm),约需用该堵料1.8吨,其防火性能可达GA161-1997中的一级标准。

楼主:
今天发现了一种胶粘剂FN-309,用来粘海绵,效果还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