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nasonic伺服 的问题

楼主(2007-08-03):
MADDT1207  经常报错(21)  说明书写的故障原因是编码器与驱动器之间的通讯中断,并激活了通讯中断检测功能。
但经过我的测量,通讯线缆是通的,难道是伺服电机的故障?哪位前辈能帮我分析一下!!

多谢!!!!!!!!!!

网友A:
这个问题论坛中出现的次数不少了,基本上可归结为传输通道有问题,首先查接插件是否有松动,屏蔽接地是否有效,传输线类型和质量,,连接是否牢靠等。

建议查旧帖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