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300的硬件问题

楼主(2007-08-04):
SM331 7KF02-0AB0的模拟量输入模块的SF灯亮了,这是什么原因。如何解决。

网友A:
没什么大问题。
SF红灯亮,说明在模件中有一个模拟量输入不正确。

网友B:
如果电源低于24VSF灯应该也会亮红灯

网友C:
系统功能有问题

网友D:
接线错了也会报

网友E:
有模拟量有没有?

楼主:
有模拟量值。只是SF灯常亮,原来的情况不亮,我重新安装了一下模块后模拟量的第二个模块SF灯就亮了。其他的模块都没有问题。

网友F:
在线检查硬件故障诊断信息

网友G:
看看设置是不是改了,重新对一下

网友H:
模块设置改错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