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高手:如何用FX2N-232BD进行编程?

楼主(2007-08-04):
曾经在外地遇到编程线坏了的情况下,不知道如何对FX2N-64MR编程,后来听说FX2N-232BD可以直接对它进行编程,请教高手,如何操作?通信线的接法如何?谢谢指导!

网友A:
fx-232bd只是一块通信板,不是编程器。

楼主:
可是我知道我公司过去有个人做过,就是不知道是如何设置的而已!所以来求助高手。

网友B:
听说可以,没试过。

网友C:
我们公司的机器上也用了一台这样的通讯
    但是用的是FX1N-485的通讯模块是跟台达变频器通讯
         但是通讯程式我看不懂啊
       想请教一下高手程式是 <MOV K17 D30><MOV K17 D31 >
<RS D30 D50 D31 D80>请问什么意思啊

网友D:
把232BD当做第二个编程口,软件无需设置(D8120)
只是PLC和PC的连线我忘了怎么做了,是有这种方法!

网友E:
不是太清楚啊

网友F:
可以 做条线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