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与ATV71通讯

楼主(2007-08-04):
我想使用PWS6600与施耐德的变频器进行通讯,但不知道该如何设置,是不是PWS6600不支持施耐德的变频器通讯,怎么没有与其通讯的设置呢,如果有的话能不能提供一个简单的通讯示例?

网友A:
请问Schneider AVI71是使用什么通讯协议?在HITECH人机的驱动中没有专门给AVI71开发的通讯协议,但是如果AVI71同样也支持标准的MODBUS协议,那HITECH人机是支持与AVI71进行通讯的,所以请确认AVI71使用的通讯协议。

楼主:
你可算回答了,我都郁闷了,怎么没有人回答我的问题呢,比较烦,施耐德的变频器使用的是MODBUS从站协议,以前我做过与台达变频器VFD-B的通讯,那个比较简单,但是这个就不知道从何下手了.

网友A:
HITECH人机里面针对台达VFD-B的变频器有专门的驱动,所以在通讯上就比较简单,但是对于AVI71只能先使用MODUBS协议进行通讯.在HITECH人机中的MODBUS协议包括了ASCII和RTU两种效验方式的,你可以尝试用选择这两个协议来和AVI71变频器通讯.

楼主:
如果想使它们通讯的话是不是得在指令里编程,有没有通用MODBUS这方面的示例程序借鉴一下?

网友B:
这个我也想知道啦,我也遇到同样类似的问题啊,不知道怎么编这个宏集的通迅啊??

楼主:
福娃贝贝应该就是这方面的高手了!

网友A:
如果是选择MODBUS协议的话,不需要在宏指令里面编程,使用宏指令编程进行通讯,是针对一些比较特殊的协议,比如厂家自己开发的协议,在HITECH里面没有任何协议能与之对应,那样就可以根据客户提供的协议来使用宏指令编程.

楼主:
那我能简单的像与台达变频器通讯那样与施耐德的变频器通讯吗?
比如数据读取的话就是读取通讯口,后面是地址?